显示控制不能关闭第一层

楼主(2014-08-16):
    哪位大侠看一下是为什么哦?

网友:
    等你用第二层的时候,就可以关闭第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当前使用第一层为活动层呢,所以关不了哦~~

    多谢指点,问题解决!

网友(2023-03-13):
    因为你已经在第一层了,换别的层就能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