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的,candence的极坐标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4-08-17):
求大师指点

网友:
什么极坐标设置啊?

网友:
竟然还能极坐标0.0?

网友:
不用设置,需要时候直接用  polar 600 45
具体参考F1帮助  搜索polar

楼主:
自己解决了,使用起来麻烦了点,凑合着用吧,反正用的也不多。使用方法,命令行输入polar 2.2 45
:2.2是半径,45是45度方向。不过每次放一个焊盘后都要重新X 0 0定位到原点上,然后在放一个焊盘。

网友:
    什么情况下要用到极坐标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使用起来麻烦了点,凑合着用吧,反正用的也不多。使用方法,命令行输入polar 2.2 45
:2.2是 ...

    你这个方法out了,复制命令里就有polar选项,多好用!不同元器件的极坐标布局才用到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法out了,复制命令里就有polar选项,多好用!不同元器件的极坐标布局才用到你这个。

 感谢啊,把你这宝贵的经验贡献给我们这些菜鸟们,加你好友吧,有问题可以直接向你请教,还望你多多指点。

网友B:
    楼主还是要淡定一点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要淡定一点滴。

有时候candence用起来确实不够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