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转Expedition

楼主(2014-08-17):
altium Designer的封装和PCB如何方便的转成Expedition格式呢?用pads带的那个转换器,得先转成pads格式,然后在转成Expedition,比较麻烦,而且转换经常会出现很多错误,还会丢失阻焊层之类的,效果很不好。用CAMCAD试过一次,效果也不是很好。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批量转换Altium Designer的库、PCB到Expedition呢?mentor为啥不出一个别的软件直接到Expedition的接口呢?像Altium的那个转换接口就很不错,转换DxDesigner和Expedition到Altium Designer,除了一些不支持的功能,余下的基本没啥大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谢谢神话!
你传的这个是用AD画原理图,生成网表导入Expedition,用它画PCB。
我需要的不是这个,我是已经有了一些AD格式的PCB和库,想把这些转成Expedition格式的,这样就不用重新画Expedition格式的库和PCB了。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ad转到expedition的问题么?我也在尝试,用pads导入ad的pcb文件,再转到expedition,但是总是在expedition导入design data的时候显示pcbascll to padsDB run failed之类的,不能导入到expedition,求楼主指教!

楼主(2014-09-16):
没有完美的解决啊,经常出现错误啥的。

网友(2014-10-24):
PCB可以按网上介绍操作,但库转过来后要按按MENTOR中心规则处理的。

网友B:
已经可以完美解决AD to EXP to AD 的流程,且可以在exp 里设置CES绕线。
目前该操作仅仅用于外派局部绕线操作,但因为一般熟悉EE 的人收费较高,且不习惯在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layout, 故大部分局部绕线工作好事外派给 allegro 熟手做。
流程是 AD to BRD to 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可以完美解决AD to EXP to AD 的流程,且可以在exp 里设置CES绕线。
目前该操作仅仅用于外派局部绕线 ...

可以把文档上传吧!

网友(2015-02-28):
引用 网友B:
已经可以完美解决AD to EXP to AD 的流程,且可以在exp 里设置CES绕线。
目前该操作仅仅用于外派局部绕线 ...

这个方法很好,能共享一下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5-03-30):
我也想把AD的封装库导过来直接用,求大神指导。

网友C:
先将ad的库转成pads,

再由pads导入ee中使用

 如何将PADS的库文件导入Ment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将ad的库转成pads,

再由pads导入ee中使用

谢谢版主!
我楼顶上说了,这样转换的话除了比较麻烦外,还经常出现各种错误,比如丢失阻焊之类的,因为是要转换库,里面有很多封装,要是一个一个的重新修改添加也很繁琐,效果不是很理想。我现在是想找一种步骤稍微简单点的,转换效果较好的,转换后基本不用做太多修改就能直接用的方法。

楼主:
就像我说的Altium的那个转换接口就很不错,转换DxDesigner和Expedition到Altium Designer,除了类似铣槽等不支持的功能,余下的基本没啥大问题。我转换了好几个PCB文件给别人,稍微修改一下就能用了,没发现别的问题。

网友(点评):
具体的详细步骤,把AD的库转到EE中?

网友:
可以出个方法!供参考!

网友(2021-06-20):
想要第一个评论区资料。

网友D(2021-08-24):
DxDesigner里面的原理图,怎么转到Altium Designer里面?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12-24):
引用 网友D:
DxDesigner里面的原理图,怎么转到Altium Designer里面?

我也是。。。。。。。。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2023-11-06):
    主要是一些接插件需要转换。IC往往可以从网上下载到封装。

网友:
    Vx2.12配了工具转换。不过焊盘栈容易丢数据。转换完毕后最好检查一下焊盘栈。

网友(2023-12-26):
    各个工具之间转换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都需要转换后再修改

网友(2024-04-17):
    学习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2024-11-05):
    请问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希望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E:
直接导入直接导入直接导入直接导入直接导入

网友:
    您好,关于您十年前Mentor expedition能否转换成AD不知道是否有可靠的解决办法,想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2025-01-07):
    怎么才能导入别人的库文件,快速成图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E:
    直接导入直接导入直接导入直接导入直接导入

用了你的方法,转换成功,感谢!

网友(2025-10-16):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非常感谢,学到了

网友:
    直接导入直接导入直接导入直接导入直接导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