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板上的走线特性阻抗应控制在50欧姆吗

楼主(2014-08-17):
        查看一些资料都建议电路板的走线的特性阻抗在50ohm左右,但是具体的线宽选择不是应当和通过的电流和走线铜厚有关吗?这样一来,就得通过改变其他参数来强制走线的特性阻抗控制在50ohm。希望论坛网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Zo=√(L/C); 增大电容就可以,减小阻抗。
 加宽走线
 减小信号层和参考层的距离
 增加介电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Zo=√(L/C); 增大电容就可以,减小阻抗。
 加宽走线
减小信号层和参考层的距离

你的意思是 走线的特性阻抗都应为50欧姆 吗?

网友:
比如 天线一般都是50ohm啦,

网友:
50ohm是通用标准,方便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