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线段形成的闭合区域都变成实体填充,看看这是哪里设置问题?

楼主(2014-08-18):
动了一下中心库里这个原理图符合封装,当时只是增加个属性(cell_name),回头到了dxdesigener里一看,不知道咋了,线段形成的闭合区域都变成实体填充了,看图: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dxdesigner进行了package之后,符号上的引脚号全都显示出来了,而且有的数字的位置乱七八糟的,这个如何设置不显示?或者统一设置不显示引脚号?

楼主:
好吧,第一个问题,谜底发现了,线的粗细大于1,就能正常显示了。

楼主:
只好自问自答了。

package之后产生很多引脚号,而且不整齐,是因为做符号封装的时候,本身没有给引脚加引脚编号属性。加了有属性的话,一个是属性可以控制默认不显示出来,二个是若要显示的话可以显示的整齐(就是在封装里放置的位置)。对于大量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什么的,都没必要显示引脚号,碍眼。

这个软件就是有很多神奇的怪事,摸不着头脑。

比如中心库里的引用关系,一旦错乱了,你想删掉那个东西都不行,必须得先删掉或更改引用它的东西,这也正常,就怕实际上你的文件出了差错,那个东西也改不了,删不掉。。。

中心库应该有一种修复机制,来解决这种异常情况。

假设我要删除CELL分区A,提示分区下还有B在,不能删除,而实际B已经不存在于文件目录,但是界面里却有B,你删不掉,打不开,解决办法竟然是:做一个假的B放在目录里,然后就可以在界面里进行操作了。百试不爽的招式~

有一次想删改一个PART,不知道以前是怎么弄的(但确实是自己弄的,可能是试验可复用模块的功能),提示这个零件被 可复用模块 引用了。而实际当前是 expedition only模式,界面里根本没有可复用模块
,库的文件目录下也没有。

解决办法居然是:修改库的CFG文件,改为dx-expedition模式,然后建一个可复用模块,之后去目录里复制一份,重命名为前面说它引用了那个零件的那个可复用模块名称,然后,在界面里把这两个可复用模块都删除,这下就好了。

等于,软件记录的某个东西,它找不到实物所在(或文件破坏了),就无法操作,删不掉,改不动,记录它引用了的东西,也删不掉改不动,只好装模作样,造出一个替身,软件就可以操作了。

楼主:
前面第一个问题,是因为在dxdesigner里面设置了line为实心~ 感觉挺奇怪的~难道dx里,把线段连接起来的整个面视为线?线段本身如果有空心实心之分的话,应该空心的线就像矩形,其一面对长度就是线段粗细。而不是几条线段围成三角形,结果这个三角形全填充了。

楼主:
<吐槽开始>

我想说的是,前面我刚以为那个就是答案(一个脑残答案),搞个几把~
这他妈是什么几把软件~

78和79稳压器,用的几乎一样的封装符合,框是画的box.居然一个显示的实心,一个空心。
我在dxdesigner里做的设置 box 为空心或实心,都看不到原理图中有任何变化,我操~
能看到变化的是中心库里预览这个符号时,显示的不一样。而且中心库要重新打开才能更新到这种设置变化。

本来显示正常的,在中心库里修改了一下属性,再到原理图里更新一下符号,这他妈就这样了,开始还是全部都变实心BOX,弄着弄着,就其中一个符号的BOX能空心显示了。

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怪比不过Orcad 的 Capture,搞个毛线~

也许是我电脑问题,也许是我这7.9.5版本+update 的不对劲,也许是和谐的不够好~ 安慰下自己~

<吐槽临时性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