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P-5503总是在插电的时候烧掉

楼主(2014-08-18):
这是为什么啊,总是烧掉,这太不稳定了吧,请教前辈改善下我的电路,EC14和EC15用的是电解电容

楼主:
原图如下,网站的logo打得太正中了

网友:
规格书上有续流二极管的,可能是内部MOS管(下管)电流不够

网友(点评):
那也不是电流不够,外加的是用作分流散功率。

网友A:
初步感觉买到假货。
虽然你的电容都离的比较远,但是你的耐压够高,27V。
你测试一下,插入的时候VIN的波形。

网友B:
上管电流为3.5A,下管电流只有0.9A,不外加续流二极管分流的话,下管会被烧毁的

网友(点评):
你查下,MP1482的规格书,然后再核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管电流为3.5A,下管电流只有0.9A,不外加续流二极管分流的话,下管会被烧毁的

另外一个板子上加了也有烧掉的现象

网友(点评):
跟本不是那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板子上加了也有烧掉的现象

二极管你加到哪里的?二极管应该加在电感和芯片之间接地的

网友B:
是不是加在如图的D1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加在如图的D1位置?

哦,我看错了,是我这板子加的位置不对,但是我一直觉得是前级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可以试下啊,浪涌可能不大,你的芯片都烧成那个样子了,那浪涌也太厉害了...这个二极管可能性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感觉买到假货。
虽然你的电容都离的比较远,但是你的耐压够高,27V。
你测试一下,插入的时候VIN的波 ...

好的,非常感谢,明天拿示波器看看,你是说浪涌么?

网友C:
建议在输入端增加一个TVS,将电压钳在20V以下,看样子像是输入高电压大电流击穿导致的。

网友:
最终是输出5V还是1V,如果是1V的话,IC上面承载的功率太大了,应该考虑做二级降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输入端增加一个TVS,将电压钳在20V以下,看样子像是输入高电压大电流击穿导致的。

也许是,照你说的试试

网友:
换一种IC,别在一个上面吊

网友D:
找到问题了吗?分享下。

热击穿?高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问题了吗?分享下。

热击穿?高压击穿?

示波器拿去修了,所以最近没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拿去修了,所以最近没测

这1,2天 我在测一个开关电源, 以为铝基座什么的多没有到,开关电源管子多没有接散热。  电磁铁电压输出我接了一个电磁铁5欧姆内阻。第一次通电3秒就关,测了5V 15V 这些电压。
第二次测时间长了,可能有6,7秒这边还在用万用表量,可能原先那3秒高压MOS也有不少温度,现在这个6,7秒,高压MOS直接 爆了。八的一声声音很大,摸摸坏的管子很烫手。这个电磁铁30V的,5欧负载一带降到27V,多有150W的功率了。热击穿了。外观只是有一个很不明显小点。后来我吧这个拆了,里面的硅片多黑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1,2天 我在测一个开关电源, 以为铝基座什么的多没有到,开关电源管子多没有接散热。  电磁铁电压输出 ...

你的这个是因为热击穿啊,铝机座到了之后再看看效果

网友(2014-11-19):
检查 EC14 EC15 要用LOW ESR电容,另  ic的 pin8 下一个0.1uf 电容到地

网友E:
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现在倒是没出现过烧坏现象了,但是心里还是没底

网友E:
你做了什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做了什么修改!!!!

他们说前级加TVS管,不过就我这块测试的加了,我同事用的板子都没加,没出问题,所以现在其实没有查出实际问题所在,大家说加TVS管还是有道理的,防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感觉买到假货。
虽然你的电容都离的比较远,但是你的耐压够高,27V。
你测试一下,插入的时候VIN的波 ...

时间过了蛮久的了,

这个也会烧坏,示波器抓VIN波形,抓不出来那种尖峰呢,按道理来说,这么大电容不会出现那种脉冲的吧,个人臆测

网友A:
看你的原理图,感觉你输入端的纹波应该很大,你方便可以测试下,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原理图,感觉你输入端的纹波应该很大,你方便可以测试下,上传图片。

两个都是么,还是说我刚上传的这个,改天我测试下,不过纹波跟烧坏没关系吧

网友F(2015-03-12):
问题解决了吗版主?测试结论出来的话跟大家分享下哈,不然一拖再拖就遗忘了。。。个人觉得输入前级需要再优化,加保护电路,芯片烧坏的原因可能在后级,需要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版主?测试结论出来的话跟大家分享下哈,不然一拖再拖就遗忘了。。。个人觉得输入前级需要再优 ...

已经离开那个公司了,都没测了,但是楼上给出的方法可以作为借鉴的,也是个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