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低压差稳压器推荐!

楼主(2014-08-18):
    现在两个设备共用一个5V电源,但是纹波太大,1000uf电容过滤不掉,

    所以想用一个低压差的稳压器,避开纹波,给另一个敏感的设备供电!

求推荐!
    5V in,

4.2-4.5V out

网友:
    问供应商或者上TI网站

网友:
    关键是电流多大。电流不大的话,随便一个都做得到。

网友:
    用到1000uf电容的,地方我想电流一定不啦!!

网友A:
    用到1000uf电容的,地方我想电流一定不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到1000uf电容的,地方我想电流一定不小啦!!

    音频,容易受干扰!

楼主:
    AS1364-BTDT-45

型号我找到了,但是解决不了我的功放噪音问题,谢谢大家!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0447-1-1.html

网友:
    polyzen 不知道  行不行 自己看

    CATALOG PAGES FOR POLYZEN.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频,容易受干扰!

    是不是模数地处理不好。。。。

网友(2014-09-18):
    有时候不是电容越大滤波效果就会越好,要根据IC内部电路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