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的电流大小

楼主(2014-08-18):
如题,选择电源芯片时,要看各个芯片所用的电流大小,三星K4B1G1646G的DDR3电流,看了datasheet,除了第35页有电流的说明,其他地方都没找到呢?

网友A:
在250mA左右吧!和运行时的频率也有关系!反正电流不会超过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250mA左右吧!和运行时的频率也有关系!反正电流不会超过500mA!

怎么得到的250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得到的250呢?

有DDR3 功耗计算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DR3 功耗计算软件的!

你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初略计算一下功耗呢?
我是要问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初略计算一下功耗呢?
我是要问怎么得来的。

有啊,加我QQ吧,看我ID!

网友B:
小弟也不太懂这些芯片厂的计算方法和知识,但是网上应该有一些可供了解。谢谢!
http://blog.csdn.net/huibei_wuhan/article/details/7475596 (你可以看看你的DDR3 SDRAM G-die IDD Specification Table,在page 35 )

  希望超级go版主 给予指正。谢谢!

从以上分析可得出,准确计算SDRAM类功耗是非常困难的,写本文目的只是想让感兴趣的分析一下 - 最後給你來這麼一句。^oo^
这个文章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加我QQ吧,看我ID!

我也想知道,我也加你QQ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啊,加我QQ吧,看我ID!

你计算软件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计算软件可以共享一下吗

加我QQ吧

楼主:
见附件,附件暂时上传不上来,稍后传上来
那位好心朋友,你怎么不传上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不太懂这些芯片厂的计算方法和知识,但是网上应该有一些可供了解。谢谢!
http://blog.csdn.net/hui ...

老大这是 迟来的关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