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点开钢网的问题,mark点半刻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8-18):
    坛子里之前有人问过,但是最后还是没弄明白具体怎么理解.
mark点半刻是什么意思呢?不打通?那跟没开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都知道mark点是焊接时候定位用的,那刷锡膏时候如何定位呢?也是通过mark点?
不太了解smt的技术,问的小白了大家别笑

网友:
    MARK点半刻的意思是在钢片上没刻穿,就一个凹槽。机器印刷一定需要半刻,利用的原理是光学对位;
MARK通孔就是在钢片上刻穿的对位点。手工或半自动都能使用。
锡膏网选择需要做MARK点前提是PCB文件一定要有这个点。红胶网默认都是会做MARK点的。没有MARK点的会选择通孔来做对位。
    如果板上没有MARK点,MARK点选项视作无效。红胶钢网,无论是否选择了需要MARK点,都需要定位孔(有MARK的,用MARK通孔作为定位孔,没MARK点的,用过孔或插件孔作为定位孔)。

网友:
    GOOGEL了一下——钻自嘉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