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电源设计的方案

楼主(2014-08-18):
大家好,
  本人初来乍到,想咨询一个电源设计和保护的问题。因公司最近有一款产品,弱电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输入为12v,内部会转3.3以及其它电压。外接了一个电源模块(220转12V)。产品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我们的板子被烧坏的情况,尤其是12V转3.3的电源芯片部分。我们后来增加了TVS管和自恢复保险丝,但是改善作用似乎不大。想请教一下大家,我们的电源模块需要增加哪些保护电路?比如是否需要加防雷击浪涌,过压过流等?是不是我们的输入电源模块这部分保护做的不够引起的呢?我们现在想自己单独设计一个电源模块,功能就是
  1)220交流转12V直流,输出功率10W左右。
  2)增加一些保护电路,如雷击(3级防护)浪涌,过压过流等;
  请问这样的模块有现成的标准模块可以买吗?还是需要自己重新设计?重新设计是否有可以参考的成熟电路?
  谢谢!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强电部分的设计,想咨询一下,如果有哪位高手愿意业余时间接个活也可以与我联系。

补充一下,我们的板子用在户外条件下。220V电源是从机房引出电缆的,但经过的距离可能有200米的户外。

网友A:
你们有没有评估过自己生产220v转12v的难度?找明纬公司的销售问问吧,如果只是3.3v烧而前级没事,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B:
    你总是怀疑前级模块造成,我认为是12转3.3伏设计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有没有评估过自己生产220v转12v的难度?找明纬公司的销售问问吧,如果只是3.3v烧而前级没事,可能还有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关于220v转12v这方面生产是否很难? 另外,我看有现成的AC/DC模块可以买,我们想是不是在AC/DC之前加一级保护就可以呢?这样是不是相对最简单也最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总是怀疑前级模块造成,我认为是12转3.3伏设计不良。

但我们的12V转3.3的电路在室内的产品上很少出现问题,一到用在室外就问题多,烧坏的概率在1%左右。

网友C:
    先分析损坏的机制,然后再对症下药。
电源的生产的难点是物料的管控,特别是变压器。而且现在都是成熟的东东,直接买就好了。
    室内和户外的环境不一样,不能说室内OK,户外就一定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分析损坏的机制,然后再对症下药。
    电源的生产的难点是物料的管控,特别是变压器。而且现在都是成熟的东 ...

    谢谢。我看有很多AC/DC模块电源可以用,但一般温度范围都是只能到65度,这是不是这种模块电源的限制?我们的产品用在户外,夏天温度可能会高于这个。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使用电解电容。这电容的温度温度放在那,就只能那样了。你要宽温就找厂家定制吧。不过觉得你们连损坏机制都没还搞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有很多AC/DC模块电源可以用,但一般温度范围都是只能到65度,这是不是这种模块电源的限制?我 ...

    这个应该是环境的温度。

网友:
    没有你损坏的具体资料,只有猜。你说用在室内没问题,考虑过两种环境的工作温差没?如果你的供电部分坏了别人电源没坏,只能证明你的设计有缺陷。损坏有可能是浪涌电压和温度过高元件余量不够,你没去找真正的原因就盲目认定电源模块问题,太草率。还有楼上那个有提到电容温度,我想说的是这只是决定电源好坏的一个指标,稳定在于平衡。很多时候我们国内设计和国外相同电子产品某方面用料比别人好,却总体性能大不如就是忽略平衡。

网友:
    1、用的220V转12V是什么样的电源,是否密封。
2、你12V转3.3V的电源电路不防贴出原理图和PCB,大家好给你评估,设计是否合理。
    3、除了楼上说的环境温度特性,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环境因素——湿度。
    由于户外昼夜温差大,电路板上会出现凝露,这个很有可能让220V的电导通到12V。当板子烧掉后,拆机查原因的时候,凝露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很容易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2014-11-01):
    拆机查原因的时候,凝露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很容易忽略这个问题

楼主(2015-02-13):
谢谢以上各位,估计还是我们12V转3.3电源芯片选型的问题。我们原来用了MPU,12V转3路电压,后来改用了独立电源后,没有再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2015-03-22):
    现场对于分析问题很重要,问题是很多时候客户反馈的东西我们不能亲眼见到,只能盲目猜测。

网友:
    首先你要理清你们产品是怎样坏的,再分析一下坏的机理,然后看一下在室内能不能模拟出来,最后在对症下药。

网友(2016-03-08):
    (1)电源设计,不是你在室内老化工作就可以的。
(2)需要做可靠性设计:如ESD,ETF,SUGER ,EMI ,电压跌落,绝缘绝压、高低温测试等等。
只有改测试的都测试完了,你的设计才能说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