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培训心得

楼主(2014-08-18):
1、可能培训准备的不够,对大师们讲的信号仿真方面的知识点有点晕,但是却对信号的仿真和完整性有个新 的理解,对信号完整性和电源的平面的规划有了新的认识。
2、阻抗匹配的课程,对自己帮助很大,以前只知道说高速信号线要做阻抗,却不知道为什么做阻抗,怎么去做阻抗,这对以后的硬件设计有很大的帮助,对阻抗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3,、吉米大师分享了很多他自己在router方面的很多经验,对自己以后自己PCB设计时候提高自己的布线的布通率和布线速度有了新的方法

网友:
就是,还是自己太菜了哦··
不过对于layout的未来有了明确的方向!
加油吧

网友:
对信号的仿真和完整性有个新 的理解,对信号完整性和电源的平面的规划有了新的认识。
阻抗匹配的课程,对自己帮助很大,以前只知道说高速信号线要做阻抗,却不知道为什么做阻抗,怎么去做阻抗,这对以后的硬件设计有很大的帮助,对阻抗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

把这些培训知识分享出来呗,让其他没有机会到现场的童学学习咯

网友:
    刚加入论坛不久,有幸参加高速PCB设计实战培训,非常感谢Jimmy老师的邀请!
    整个培训过程分三个部分,前面两个部分两位老师分别讲解了信号完整性仿真和阻抗匹配相关的内容,都是一些理论知识的讲解,有些内容确实还不太理解,总的来说听完的感受是:信号仿真可以提高效率、节约成本,阻抗匹配在高频电路中很重要。第三部分是Jimmy老师讲解PADS的实战经验,听课时做了些电子笔记,分享如下:

一、PADS Router用户界面及环境参数【全局、布局、布线】
1、宏命令
可统一设置快捷键,方便团队协作
2、备份5~10分钟
3、颜色设置
保护带改成白色更直观
4、布局标签
勾选走线中
5、布线/常规
动态布线
导线颈缩 BGA走线时勾选
拉线器
蛇形线间隙2~3倍
【仿真走45度或圆弧效果相差不大】

二、布局设计
参数设定——栅格——Placement DRC规则——布局设计

三、交互式手工布线
1、层对?这点内容不太理解,有了解这一块的朋友请分享一下
2、栅格:线宽的倍数
【规格设置越简单,方便操作越好】
3、走线
F3走线,SHIFT+S 修线
4、推挤走线
快捷键:PC、PP、PR

四、交互式自动布线
1、布线、扇出、优化
2、Fanout参数设置
3、蛇形等长线的设置
4、等长线调整
【差分布线 自动.exe——365可下载】
5、自动等长
6、手工等长
快捷键:SHIFT+A
7、差分对设置
差分分离快捷键:SHIFT+Z
蛇形走线快捷键:SHIFT+A

五、完全自动布线
1、用于评估工作量、层量
2、预布线分析
3、设定布线顺序
F9启动自动布线

六、高速设计规则\DFM检查
默认先检查一遍,改大参数再检查,优化提高量产良率
设计验证参数
【大家一起检查PCB一一检查】

    请大家也多多分享听课心得,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