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rint問題

楼主(2014-08-18):
請問無法print要怎樣解決

网友:
EN在WIN7系统下面怎么才能安装成功呢

楼主:
不是win7系統是XP的,應該說不是不能print,而是很難print出來,運氣好的話可能按幾次就可以,不好的時候幾十次都無法print出pdf,求解,感激!

网友:
如果你用较旧的版本打印的确是很麻烦,而且你要装插件
但如果你用新版的话还是很容易的(7.9.3以上),叫什么extend print吧,,我用过,很是容易!

网友:
新版在win7和xp下装起来应该和以前差不多,而且新版不用xvision了,很多设置没有了!比以前简单了!

楼主:
那我用的是比較舊的版本看起來是無解了>_<

网友:
为什么不用新的呢?新版本与旧版本变化很小,稳定性有所提高!

楼主:
因為公司沒有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公司沒有更新

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插件,其实没有想像的那么难,再不行你可以用其它的变通的方法去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