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

楼主(2014-08-19):
小弟看到DCDC电源的电感不可以放在另外一层的说法,不甚明了。有没大侠对这个有比较什么认识的,请指教一二

网友:
想放就放,放的响亮

网友:
这个还不知道,等人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
我放过,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感觉没什么关系。电感下面不要走线什么的就行

网友:
电感上电流比较大 过孔少了不行 过孔多了 还不如放在同一层

网友:
我干过不止一次,布局太紧凑了,不这么干不行,最后测试也没啥问题,emi测试也正常,只是过孔要多打点,然后挨的很近,

网友:
最好是不要这么放,那样效率会低很多,频率高的话,EMI不好过,当然也是绝对,空间实在没有,过孔要多打,然后放对地加个RC抑制一下EMI,这样效果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