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19):
  我在AD中设置了网络类,但在走线是都是一样的宽度。。。。。怎么回事!!!!

网友:
在DR中设置线的宽度

网友:
亲,不太懂你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你设置的线宽没有指定类,或者规则没有应用

网友(2014-11-18):
AD中有优先级的问题,最前面的优先级最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在AD中设置了网络类,但在走线是都是一样的宽度。。。。。怎么回事!!!

网友:
要对各个类再单独设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