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楼主(2014-08-19):
DDR2同一组的数据线是不是只能同一层走线?但是DDR2 200中同一组的信号有上有下,必须打过孔

网友A:
必须同层走线,打孔是必须的。应该是上边11跟,下边11跟,两组走不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同层走线,打孔是必须的。应该是上边11跟,下边11跟,两组走不同层

你好,那地址线和控制信号线也必须走同一层吗?还有是不是数据组的走线最好不要在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