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扇出

楼主(2014-08-19):
想知道484脚BGA封装的FPGA的扇出技巧

网友:
毛个技巧,一般的就行了,外2圈直接拉出来。其他看着办

楼主:
扇出就是尽量多的把孔扇出就行?没有什么规定?

网友:
6层板可以全部扇出。最外两圈表层直接走完,3 4 圈二层走完,其它的一圈一层。有的行列没有那么多需要扇出的,就可以让给旁边的行列。
如果还有什么高级技巧还希望分享。

网友:
中间层如果没有地线做隔离的话对与数据和地址线会否有干扰

网友A(2015-01-30):
有一項慣用在 BGA 或 CSP 芯片封裝的走線技巧叫逃脫走線(Escape Routing),說穿了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技巧,就是每一層的走線按規矩安排,不要亂走就繞得出來了。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A:
有一項慣用在 BGA 或 CSP 芯片封裝的走線技巧叫逃脫走線(Escape Routing),說穿了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技巧 ...

謝謝分享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