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转换PCB出问题,实在不明白它说什么

楼主(2014-08-19):
5金币
这个原理图不是我画的。这个事设计师画的应该没错吧。
ERROR(ORNET-1026): Part U150A of type IC MEM DDR3 256MX16 4G_3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U150 package.
ERROR(ORNET-1026):式IC MEM DDR3256MX164G_3部分U150A与另一种类型的U150包装部件包装不正确。  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这个芯片由个部分原理图做成  一个是150A一个是150B

网友:
    设计师做的就没错了?设计师是上帝啊?顶多也就比菜鸟出错概率低一点而已嘛.
    看我图中,仔细检查这个项.我怀疑是这个的问题,但是具体也没遇到过,解决不了上文件.

网友A:
    error的意思是说,可能a和b两个part的这项不相同?反正你先照着这个方向查,不行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的意思是说,可能a和b两个part的这项不相同?反正你先照着这个方向查,不行再说

    好的 谢谢

网友:
    解决了?怎么回事给大家科普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