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解决大光标拖影的问题

楼主(2014-08-19):
在env文件里面加一句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后经版主更正,

 SPB_DATA下的env文件每次打开user peRFerence会从新写入env把用户设置冲掉(冲掉后貌似不

影响效果,只试了自己的机器),最好修改安装目录的env文件,这样无论怎么弄都不会被冲掉

设置

具体位置应该修改 X:\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我的是16.3)

网友A:
呃  新版本的user preference设置里面就有这个选项,勾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  新版本的user preference设置里面就有这个选项,勾选就行了

是的,16.3没有,16.5貌似也没有

网友B:
用16.6试验成功了,对喜欢大光标的兄弟非常有意义啊,赞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6.6试验成功了,对喜欢大光标的兄弟非常有意义啊,赞一个!

其实16.6的不需要这个,本身就有。直接勾上就行了

网友(2014-10-06):
引用 楼主:
其实16.6的不需要这个,本身就有。直接勾上就行了

感谢呀。呵呵。

网友:
好方法,之前一直在SPBDATA里设置,老是被冲掉

网友:
这里有教程
http://www.mr-wu.cn/cadence-allegro-infinite-cursor/

网友(2015-06-18):
真的很好用 一直以为是电脑显卡不行呢。

网友:
勾上光标不见了怎么解?不勾上花屏

网友(2015-11-09):
    这样真的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