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复用功能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8-19):
点击建立相似复用模块后,该复用模块内的元件都角度变了,原来是水平放置都变成竖着的,不知什么原因导致,求大虾指教。感谢

网友A:
    多半封装的问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封装的问题咯

好像不对,可能是要设置下组的坐标,摸索中。。。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一般是首先电路要完全一样,然后先选中你要复用的那组器件然后点击复用,这样软件复用时就不会随意选择器件进行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对,可能是要设置下组的坐标,摸索中。。。

    应该不是坐标的问题

网友:
    猜测可能和复用模块的中心点相关,看下复用模块和被复用模块的中心点位置

网友:
    要设中心点的。

    way
    中心点是指组的坐标吧,设置了调出时也是同一个问题,能指导下吗。谢谢

网友:
    这要让人猜到什么时候?

    天空飘来五个字:无图无真相。

网友:
    猜想:可能是元件与X轴、Y轴之间不是平行或垂直的,有点小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