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种情况有遇到的的吗?

楼主(2014-08-20):
修改一块四层板,但是接插件的地方有一个封装上的焊盘始终是这种样子,还有一根线实在TOP层,但是颜色不对啊!求解!

网友A:
    这.......你让我怎么说?

网友B:
    那样子的焊盘是连接的?不同颜色是hilight的?额~~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你让我怎么说?

    额,这软件初次用不是很了解,见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样子的焊盘是连接的?不同颜色是hilight的?额~~好吧~

    刚才把底层给关了,确实是连接的

网友:
    你检查一下焊盘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你小心点哦,貌似你现在这个板子问题很多,建议你还是多了解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对allegro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后再动手做,别着急.
    你那个焊盘到底在哪面?通孔的pin么?小心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小心点哦,貌似你现在这个板子问题很多,建议你还是多了解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对allegro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后再 ...

焊盘是通孔的,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盘是通孔的,正在努力学习中

通孔的顶层没焊盘么?检查封装去

网友C:
    晕!第一次看到通孔是 正方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晕!第一次看到通孔是 正方形的!

    那个明显是figure嘛,在坛子里混那么久了,我感觉你ID不太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明显是figure嘛,在坛子里混那么久了,我感觉你ID不太好 ....

晕!建焊盘  Pin1  很多是用正方形来表示!但没见过一排都是正方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第一次看到通孔是 正方形的!

    那个不一定是钻孔,应该是钻孔符号...

网友:
    一般我看到哪里不正常,先用show element看看究竟是什么再继续处理,呵呵,应该是NCdrill_fig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