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人用LTC4151-1做-48V电源监测

楼主(2014-08-20):
用LTC4151-1监测-48V电源,发读写命令有应答,确始终不能正确读出检测数据,请问有没有人用过这片子?这个问题是如果解决的

网友A:
高压侧电流监控是吧,最近刚好用了个类似的IC。我用的是AD8211,不带内部AD的。
有应答说明芯片工作了,你看下规格书,数据是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侧电流监控是吧,最近刚好用了个类似的IC。我用的是AD8211,不带内部AD的。
有应答说明芯片工作了,你 ...

反向的因素也考虑了,还看了SDAO’的输出波形,确实是反向的。电路图参考的是datasheet上的-48V电压监测的参考设计,我测了sense+与sense-的电压,不是datasheet上描述的81.92mV,而是接近于0。难道是-48V的回路接的不对?

网友:
有电流流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