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8-20):
5金币
ERROR(ORNET-1026): Part U81A of type IC MEM DDR3 256MX16 4G_11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U81 package.   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查找它之后会自动加1 《MEM DDR3 256MX16 4G_11本来这个是2的现在变成这样 也不能修改,提示出错,网上说把后面的_数字删除就可以,我可是我不能修改啊。  怎么修改?

楼主:
ERROR(ORNET-1026): Part U81A of type IC MEM DDR3 256MX16 4G_11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U81 package.
ERROR(ORNET-1006): Netlist failed or may be unusable.
Total number of: PARTS for: 'u81' [ in .\m25-swge.dsn, Mode: Occ, MatchCase: No, DESIGN: G:\LIB\M25-SWGE.DSN ] : 23    提示这样的错误

网友A:
    这不还是昨天那问题没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还是昨天那问题没解决么....

今天查了一天还是不知道哪里修改 修改完后他有自动该回去了 ,还是什么?

楼主:
    这个不能把后面的删除修改。。。这可咋办是不是那选项可以删除了

网友A:
    哪项不能改?name那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项不能改?name那项?

    是啊,这个我看别人也是不能修改,网上那个人的答案是错误的                                       但是我具体怎么修改错误,都不知道这个错误在哪里 名字都是一样的啊。我都看了好几遍

楼主:
    有的说是名字过长。有的说去掉后_13   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方便发文件么?不然去capture区问问去
    我也猜不出来是哪里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发文件么?不然去capture区问问去
    我也猜不出来是哪里有问题了

    这个文件好像是不能发,这个是修改过后的新板。实在不行就找我的老大了。。。

网友A:
    不一定是这里的问题,昨天可能给你带跑偏了,你手里有原理图库么?从库里重新调一下这个零件试试,或者从design cache里调试试..哎~~~解决了公布下啊,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这里的问题,昨天可能给你带跑偏了,你手里有原理图库么?从库里重新调一下这个零件试试,或者从design ...

我手里面没有原理图库,好像这个原理图能够直接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这里的问题,昨天可能给你带跑偏了,你手里有原理图库么?从库里重新调一下这个零件试试,或者从design ...

怎么取出来\、我这还真不知道

网友A:
    就是重新放进来一个,别在那个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重新放进来一个,别在那个上改

    这个图那么多个IC 全部重新放。。。现在又跑出来个U1 这没法搞啊,很多IC都是这样

网友A:
    我q 441710030,方便的话给我看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q 441710030,方便的话给我看一眼

    晚上你有时间么。我们公司上班没法用QQ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你有时间么。我们公司上班没法用QQ

    晚上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看了,你直接离线或者邮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