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4pin中间打一个via呢?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4-08-20):
因为是新手,希望赐教!
谢谢了!!

网友:
扇出的时候 via哪里选择center就可以了

网友A(2014-09-26):
如果4个PIN是对称的 执行命令后 点击任意两个PIN即可

网友:
自己试试看吧

网友(2018-02-28):
引用 网友A:
    如果4个PIN是对称的 执行命令后 点击任意两个PIN即可

    密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