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3 ERROR(ORCAP-36004): Conflicting values of part name found on diffe rent...

楼主(2014-08-20):
5金币
#1183 ERROR(ORCAP-36004): Conflicting values of part name found on diffe
rent sections of "U80".    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查找那个原因。

楼主:
有没有人来看一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fc9bca26650e52ea54189811.html

这个根本就是没用的,根本就是无法修改,不信你试试。我都查了了好多,就是套用他的,而他的又是不可操作。

网友B:
U80 重复了  有2个以上的U80位置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80 重复了  有2个以上的U80位置 了。

有2个啊U80A  U80B  这个本身就是2个原理图组合成一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2个啊U80A  U80B  这个本身就是2个原理图组合成一个的。

part分的有问题,识别为2个器件了。
检查属性里面的内容是否都是一致的?

楼主:
就是他的名字会自动加_1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他的名字会自动加_1这是怎么回事。

刚没仔细看,3楼的版主的链接已经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他的名字会自动加_1这是怎么回事。

把加1删掉。
如删不掉,就把lib重新调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加1删掉。
如删不掉,就把lib重新调一次。

我也想删掉它,关键是删不掉啊。可能要重新排把。

网友(2020-07-20):
楼主解决了吗,萌新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