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地址线

楼主(2014-08-20):
请问在布DDR2数据信号线的时候规定要在同一层,但是在布地址线的时候是否也要在同一层,还是满足等长即可?

网友A:
不需要同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同一层

地址线可以不在同一层,数据线一定得在同一层 是吗?

网友:
同一组data mask在同一层,不同data mask可以考虑不在同一层,可是你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不同层呢?为了面积小?最低成本的双面板你怎么改都是要那么大面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