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颜色锁定

楼主(2014-08-20):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拿到手上的一个demo资料。PCB中地的颜色始终是一个颜色,无论如何都无法修改GND网络的颜色。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A:
高亮或者标记颜色了呗

楼主:
好吧 找到问题了。颜色管理器界面NET选项里 这个网络被锁定了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亮或者标记颜色了呗

不是高亮的问题哈。确确实实被锁定了颜色。

楼主:
以前确实没用过这个功能,图片如下,NET里的颜色优先级最高,这边锁定后,就只能是这个颜色了,高亮都不行。

网友:
参照楼主的,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B:
    我勾选后还是能取消啊,在哪里真正锁定?

网友:
    恩 学习了 这个功能有很多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看看~~~路过~~

    你们2个什么关系。。。。。。。。。

网友:
    把文件夹里面LOC文件删除

网友:
    是这样的,昨天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勾选后还是能取消啊,在哪里真正锁定?

我也求锁定,地网络真的很需要锁定,我表示16.6根本找不到在哪锁定,分配的颜色,用取消高亮命令就能直接干掉了,求锁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高亮的问题哈。确确实实被锁定了颜色。

根本没地方锁定好不好?哪个选项?用取消高亮命令就能全部干掉所分配设定的颜色。,你说的那里设定后,也依然能在PCB里随意分配颜色,16.6版本,我到是想有真正能锁住的方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