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艺误差有多大

楼主(2014-08-20):
比如设计中的线宽10mil,线长3in,那么一般来说,实际PCB制作过程中线宽和线长误差会有多大?

网友A:
你好,线宽公差,按照PCB工厂的检验标准,阻抗控制板(即高速板)线宽公差是+/-10%,一般是+/-20%,线长度则不会有损耗,如果你要非常精确的,也可以参照线宽公差,有不明白的可以加群86116482讨论,或者Q3122348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线宽公差,按照PCB工厂的检验标准,阻抗控制板(即高速板)线宽公差是+/-10%,一般是+/-20%,线长度则 ...

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2014-11-24):
线长的公差在实际中也不好计算吧 线宽倒是有的检查 按照ipc2标准 +/-20%  阻抗线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