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电路问题求指导,急啊

楼主(2014-08-20):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准备设计一个锂电池供电GPRS模块电路,使用外部usb电源给锂电池充电,充电同时板子正常工作。板子的单片机正常工作电压时3.0v。gprs模块的供电电压是3.4V-4.4V之间。
1.第一个图是之前工程师设计的,但是有个问题,当使用usb供电时候,系统会出现概率性复位。因为目前没有 板子,个人推测是因为:usb上电过程中先使mos断开,但电压又没能达到系统供电电压导致的突然断电,然后又上电,所以会复位。请各位大神分析是这个原因么?

2.第二个图是修改后的电路图,也是目前使用的,这样就解决了第一个原因,但是二极管有压降,没能有效利用锂电池电源,只能折中了,

3.麻烦各位大神,尤其狗版主现身,分享下这类供电设计?跪谢哈。设计主要要求电池供电能够防止反接,但是电池到后面的VOUT之间压降能够最小,最好保持0.1v左右,系统供电电流能够达到400MA(个人觉得只能用mos管了),usb电源上电过程中,后面的vout始终能够在3.3v以上,求大神支招

按照fallen前辈的指导修改的电路图,各位帮忙看看,刚有前辈说5v电源可能通过寄生二极管倒灌电池,这里Vout电压只能最高达到4V,电池断电保护电压3.4V,如果5V上电会给电池充电,这个mos管的体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0.5v,个人感觉好像问题不大,各位觉得呢?

最后总结:谢谢各位的指点,衷心的!尤其是fallen前辈和另外一个提供电路图前辈(名字太长就不打了),!下面是最后自己整理的电路图,大家看看这样还有问题么?个人想法是:如果5V上电那么mos管截止,且电流不会倒灌;如果单独电池供电,首先Q1导通,然后电池通过二极管在Q5 S级产生VGS偏置,Q5导通,二极管D3截止,Q5由于正反馈会一直导通,这样分析对么?

最后修改电路图参考如下,经过前辈指点,还是觉得这样可靠点

总结电路图

总结电路图

最终修改电路图

最终修改电路图

最终的电路差不多了,D2可以去掉了

网友A:
尤其狗版主现身..
好吧,那就等版主先说吧。

网友(点评):
别介啊,探讨探讨下嘛,只是个人比较崇拜狗版主!

网友B:
我是不会说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会说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的。

下面那张图就是肖特基二极管,但是压降和电流达不到标准,压降至少0.2v以上呢PS:我找了很久了,如果有符合要求的,求推荐

网友C:
用第一个图纸,后端加电容

网友(点评):
加电容用来防止电流突然跌落?但是gprs模块耗电大,估计得多大电容啊?220uf够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第一个图纸,后端加电容

我也觉得这个可以解决,但是电容不知道要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那张图就是肖特基二极管,但是压降和电流达不到标准,压降至少0.2v以上呢PS:我找了很久了,如果有符 ...

你的单片机明明是3.0,供电最低明明有3.4,肖特基二极管无压力啊!你应该是用了LDO没有说吧?

网友:
在Q1上并联二极管,

网友A:
另外在Q1的G级加个电容,使得5V完全上电后,再让Q1的截至。

网友:
总之方法好多的啊,

网友(点评):
大神,好多就指点下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这个可以解决,但是电容不知道要多大

加电容是必须的,因为GPRS的最大电流要求2A,所以一定要加电容的,我一般是加两个220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单片机明明是3.0,供电最低明明有3.4,肖特基二极管无压力啊!你应该是用了LDO没有说吧?

这个电池同时给gprs模块供电,这个模块的最低电压3.4v,其实达到3.4v就自动关机了,后面是有ldo,不过那个关系不大,单片机电源没问题的,下面那张图就是用的肖特基二极管,不过没有gprs模块。

网友:
这个行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该行,这个验证过了么,就是电路元件有点多,那个vbus会通过Q1的体二极管倒灌电流到VBAT么?

网友D:
你图一的USB5v  会经MOS的寄生二极管灌给电池的,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在Q1的G级加个电容,使得5V完全上电后,再让Q1的截至。

已经修改,这样可以么?麻烦看下最后描述,这样会有电流倒灌危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图一的USB5v  会经MOS的寄生二极管灌给电池的,有危险。

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修改,这样可以么?麻烦看下最后描述,这样会有电流倒灌危险么

会有反灌电流,因为MOSFET里面的二极管
可以加两个MOS管,里面的两个二极管相互反向。

网友:
哦,你的1,3也会倒灌啊,还以为你后面还有电池充电电路通过二极管给电池充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修改,这样可以么?麻烦看下最后描述,这样会有电流倒灌危险么

再加个二极管吧,就不会导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电容是必须的,因为GPRS的最大电流要求2A,所以一定要加电容的,我一般是加两个220UF的电容

GPRS官方推荐值一般电解电容要1000uF、钽电容470uF

网友:
其实用3个MOS 外加些三极管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修改,这样可以么?麻烦看下最后描述,这样会有电流倒灌危险么

这个呢?怎么样?

下面又想了下 改了点

网友(点评):
过于复杂,可以化简一下。 5V可以直接通过二极管给后端,因为5V可以不用考虑压降。 Q3和Q4共用控制,用5V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加个二极管吧,就不会导管了。

如果可以加二极管那我还用这么麻烦么,第二张图就是加二极管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尤其狗版主现身..
好吧,那就等版主先说吧。

已经按照大家意见修改电路图,麻烦看看哈

网友F:
这个电路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更不能作为此类产品的电源电路。

建议搜一下锂电池充电IC,并且了解清楚锂电的充电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更不能作为此类产品的电源电路。

建议搜一下锂电池充电IC,并且了解清楚锂电 ...

电池充电有专门的充电电路,这个是电池的放电电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更不能作为此类产品的电源电路。

建议搜一下锂电池充电IC,并且了解清楚锂电 ...

其实开始我们也想5v通过充电iC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给后面电路供电,这样单一的供电方式,其实这样最保险,但是有个问题,如果电池没电,这样接上usb同时,既要给模块供电又要给电池充电,这样电池充电时间会拖长,如果电池电量耗完的情况充电,那么要等电池充电到3.5V以上才能开启GPRS模块呢

网友A:
重新思考了一下,我之前说的让5V先上电后,MOS管再截止,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因为如果控制不好,会有倒灌.
所以,你的图纸 C38,R27去掉,其他的保留。

网友F:
看来俺理解错了。

那对于你这个电路,只是为了切换USB和电池供电?那应该不需要这么麻烦(采用一个MOS管可能就可以搞定,D极接电池,S接Vout,G做开关控制,利用MOS管内部的二极管防止USB断开后导致模块掉电重启。)。
况且,USB电源经过二极管后给GPRS供电也有问题,二极管压降小可能会导致Vout大于4.3V,有可能损伤模块内部的PA;二极管压降大了意味着其内阻较大,模块大电流工作时可能会使得Vout过低导致模块复位重启。
附图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俺理解错了。

那对于你这个电路,只是为了切换USB和电池供电?那应该不需要这么麻烦(采用一个MOS管 ...

这个思路好,我想着多加了一级,原本反个向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根据djxf前辈的思路,在你的图纸上
Q1去掉,VBAT直接和Q5的D链接,D3,R27,C38全部去掉。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俺理解错了。

那对于你这个电路,只是为了切换USB和电池供电?那应该不需要这么麻烦(采用一个MOS管 ...

刚看了你给的链接,收益匪浅,谢谢哈,我也准备把电路改成这样,不过准备还是mos管并联一个二极管,因为体二极管的压降要0.5v以上,我加个肖特基0.2v的二极管,这样电池经过二极管后压降不会降太多,5v经过两个整流二极管降压给后面供电,准备省去dcdc了,二极管正向电流2A以上应该没问题,单个压降0.5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根据djxf前辈的思路,在你的图纸上
Q1去掉,VBAT直接和Q5的D链接,D3,R27,C38全部去掉。可以满足你 ...

谢谢哈,已经修改后电路图,请查看,那个二极管我还是觉得有保留必要,体二极管导通压降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已经修改后电路图,请查看,那个二极管我还是觉得有保留必要,体二极管导通压降太大

帅哥,不用担心,体二极管只是起个导通MOS管以及防止模块掉电的作用,MOS管一旦打开它就没啥用了。
当然了,空间够的话,多加一个也没坏处。

网友:
搞来搞去 多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2014-10-11):
引用 网友F:
看来俺理解错了。

那对于你这个电路,只是为了切换USB和电池供电?那应该不需要这么麻烦(采用一个MOS管 ...

哥们,你这个图还是有点问题。

我原先的思路也是打算像这么干的,但后来发现当只有VBAT供电时,VOUT会通过DCDC倒灌到VBUS,从而抬高了MOS管的G极电压,使MOS管没有完全打开。

看来VBUS上串个二极管是很难避免了。。。

网友:
现在电路好了,还是还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呢

网友:
    用第二个电路图,但要去掉D2和D4,在Q5的基极串一个1K 的电阻。

网友(2017-03-06):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你给的链接,收益匪浅,谢谢哈,我也准备把电路改成这样,不过准备还是mos管并联一个二极管,因为 ...

    楼主,能把链接共享下吗?学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思考了一下,我之前说的让5V先上电后,MOS管再截止,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因为如果控制不好,会有倒灌. ...

版主,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2488612503\Image\C2C\YDJ`SEAV6(331}@4NHMUHRR.png这个电路如果VBAT大于VBUS-5V那就无法切换对吗?因为如果VBAT导通,S极就会高于G极的VBUS-5V,PMOS无法截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版主,这个电路如果VBAT大于VBUS-5V那就无法切换对吗?因为如果VBAT导通,S极就会高于G极的VBUS-5V,PMOS ...

    恩,你说的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恩,你说的对,

    版主,能不能指个方向,达到当VBAT高于VBUS时,VBAT导通情况下接上VBUS,VBAT也能停止供电,然后由VBUS供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版主,能不能指个方向,达到当VBAT高于VBUS时,VBAT导通情况下接上VBUS,VBAT也能停止供电,然后由VBUS供 ...

当VBAT高于VBUS的,VBAT供电。这种电路就是谁高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