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6铜皮显示问题

楼主(2014-08-20):
第一次用16.6不会弄 铜皮一直是透明的 不知怎么设置成实心的  用实心的铜习惯了   用16.5的方法改改 没有用   这里那位仙人知道怎么弄 多谢了

楼主:
自己定下吧  有知道的帮个忙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
    同样的困惑,顶一个

网友:
在16.6中,静态铜默认是透明的,动态铜默认才是实心,只要把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Display -> Opengl -> static_shapes_fill_solid选上,静态铜就和动态铜一样,都是实心的了

网友A:
补充一点,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Shape_fill->no_shape_fill不要选择,否则都是空心的了

网友:
    显然不是呀,是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Display -> Opengl -> static_shapes_fill_solid,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多谢同各位、、明天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Shape_fill->no_shape_fill不要选择,否则都是空心的了

谢谢~指导。。good

网友:
    收藏了,正在安装16.6

网友:
    首先,如果是dynamic,则确保其是非网格状的。即在其属性Parameters里,选择Shape Fill为Solid,而非Xhatch。
然后,在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Shape_fill-里面,勾选no_shape_fill。即可。
    如重新需要显示,则再次勾掉no_shape_f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