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如何批量生成device文件

楼主(2014-08-21):
  从一份pcb 中导出的 封装 可是 没有device 文件 ,几百个XXX.dra 文件 没有 device 文件,如何批量的生成 device 文件,而不是手动一个一个的 Creat  device 呢?

网友:
    把他们全放在一个板子里再导出来试试?

网友A:
    你从PCB里面导出所有封装时,弹出界面里面有device file的选项,勾了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PCB里面导出所有封装时,弹出界面里面有device file的选项,勾了就有

选择了 所有选项 都选了 ,没有

网友B:
    可以通过SKILL批量生成device,有个skill可以自动生成当前文件夹下所有.dra的device 文件、.psm文件和.pad文件

网友:
    导出封装时,勾选所有选项,然后把封装都导出到同一个文件夹中,那个和封装名称一致的txt文档就是了。

楼主(2014-09-24):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SKILL批量生成device,有个skill可以自动生成当前文件夹下所有.dra的device 文件、.psm文件和.pad ...

    哪里有这个skil 啊?能否贡献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有这个skil 啊?能否贡献下

要的话可以留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的话可以留邮箱

谢谢啊 ! 我邮箱2821687106@qq.com,那就麻烦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 我邮箱,那就麻烦您了。

    已发,注意查收!

网友(2017-02-06):
引用 网友B:
    已发,注意查收!

    给我也发一份。1151615095@qq.com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我也发一份。感谢

    Cadence Skill论坛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dence Skill论坛上有!

谢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发,注意查收!

楼主,你发的没有收到呀,感谢,在发一份,标题为skill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发的没有收到呀,感谢,在发一份,标题为skill  感谢!

有一整套skill包,从封装、非allegro格式网表转换(protel、AD、PADS格式网表转allegro网表)导入、布局、规则设置、布线、检查、gerber(一键设置gerber、一键输出生产文件、生产文件自动分类打包)等每个设计阶段都有相应的辅助工具,需要试用加我!

网友(2017-07-09):
引用 网友B:
要的话可以留邮箱

麻烦发我一份,非常感谢402612468@qq.com

网友(2019-03-11):
    麻烦也给我发一份啊,谢谢!邮箱:420262908@qq.com

网友D(2019-04-29):
引用 网友B:
有一整套skill包,从封装、非allegro格式网表转换(protel、AD、PADS格式网表转allegro网表)导入、布局 ...

能否发一下一键出封装device的skill
谢谢
36397631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发一下一键出封装device的skill
    谢谢
    1. axlCmdRegister("create_device" 'add_value_device ?cmdType "general")
    2. axlCmdRegister("create_device_batch" 'create_device_batch ?cmdType "general")

    3.
    4. defun( create_device_batch ()
    5.         libFiles = getDirFiles("./")

    6.         draFiles = nil

    7.         foreach(libFile libFiles

    8.                 when(car(last(parseString(libFile ".")))== "dra"

    9.                         draFiles = cons(libFile draFiles)
    10.                 )

    11.         )

    12.         foreach(draFile draFiles
    13.                 axlOpenDesign(?design draFile ?mode "wf")

    14.                 add_value_device()

    15.         );end foreach

    16.         axlShell("unset noconfirm")

    17. )
    18.
    19. defun( add_value_device ()
    20.         axlShell("set noconfirm")

    21.         designType = axlDesignType(t)

    22.         case(designType

    23.                 ("PACKAGE"
    24.                         crete_device_run(strcat(axlCurrentDesign() ".psm"))

    25.                         axlPadstackToDisk()
    26.                 )
    27.                 ("MECHANICAL"
    28.                         crete_device_run(strcat(axlCurrentDesign() ".bsm"))
    29.                 )

    30.                 ("FORMAT"
    31.                         crete_device_run(strcat(axlCurrentDesign() ".osm"))

    32.                 )
    33.                 ("SHAPE"
    34.                         crete_device_run(strcat(axlCurrentDesign() ".ssm"))

    35.                 )
    36.                 ("FLASH"
    37.                         crete_device_run(strcat(axlCurrentDesign() ".fsm"))

    38.                 )

    39.         )

    40.         axlShell("replay \"./create_device.scr\"")

    41.         axlSaveDesign(?design axlCurrentDesign())

    42.         axlShell("unset noconfirm")
    43. )

    44.
    45. defun( crete_device_run (fileName)

    46.         saveScript = outfile("./create_device.scr")

    47.         fprintf(saveScript "scriptmode +i +n\n")
    48.         fprintf(saveScript "version 15.51\n")
    49.         fprintf(saveScript "setwindow pcb\n")
    50.         fprintf(saveScript "trapsize 666\n")
    51.         fprintf(saveScript "create device\n")
    52.         fprintf(saveScript "setwindow form.crdevice\n")

    53.         fprintf(saveScript "FORM crdevice done\n")
    54.         fprintf(saveScript "create symbol\n")
    55.         fprintf(saveScript "fillin %s\n" fileName)
    56.         close(saveScript)

    57. )

    该SKILL可以直接将器件封装的焊盘、DEVICE、SYMBOL一次性导出,device、symbol名与封装名一致。导出方法:
1.执行命令:create_device
可导出当前器件封装的焊盘、DEVICE、SYMBOL

2.执行命令:create_device_batch
    可导出当前封装目录下所有封装的焊盘、DEVICE、SYMBO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发一下一键出封装device的skill
谢谢
axlCmdRegister("create_device" 'add_value_device ?cmdType "general")

axlCmdRegister("create_device_batch" 'create_device_batch ?cmdType "general")

defun( create_device_batch ()
        libFiles = getDirFiles("./")

        draFiles = nil
        foreach(libFile libFiles

                when(car(last(parseString(libFile ".")))== "dra"

                        draFiles = cons(libFile draFiles)
                )

        )
        foreach(draFile draFiles
                axlOpenDesign(?design draFile ?mode "wf")

                add_value_device()
        );end foreach
        axlShell("unset noconfirm")

)

defun( add_value_device ()

        axlShell("set noconfirm")
        designType = axlDesignType(t)
        case(designType

                ("PACKAGE"

                        crete_device_run(strcat(axlCurrentDesign() ".psm"))

                        axlPadstackToDisk()
                )

                ("MECHANICAL"

                        crete_device_run(strcat(axlCurrentDesign() ".bsm"))

                )

                ("FORMAT"

                        crete_device_run(strcat(axlCurrentDesign() ".osm"))

                )
                ("SHAPE"
                        crete_device_run(strcat(axlCurrentDesign() ".ssm"))
                )

                ("FLASH"

                        crete_device_run(strcat(axlCurrentDesign() ".fsm"))
                )

        )
        axlShell("replay \"./create_device.scr\"")

        axlSaveDesign(?design axlCurrentDesign())

        axlShell("unset noconfirm")
)

defun( crete_device_run (fileName)

        saveScript = outfile("./create_device.scr")
        fprintf(saveScript "scriptmode +i +n\n")

        fprintf(saveScript "version 15.51\n")

        fprintf(saveScript "setwindow pcb\n")

        fprintf(saveScript "trapsize 666\n")

        fprintf(saveScript "create device\n")

        fprintf(saveScript "setwindow form.crdevice\n")

        fprintf(saveScript "FORM crdevice done\n")

        fprintf(saveScript "create symbol\n")

        fprintf(saveScript "fillin %s\n" fileName)
        close(saveScript)

)

该SKILL可以直接将器件封装的焊盘、DEVICE、SYMBOL一次性导出,device、symbol名与封装名一致。导出方法:
1.执行命令:create_device
可导出当前器件封装的焊盘、DEVICE、SYMBOL

2.执行命令:create_device_batch
可导出当前封装目录下所有封装的焊盘、DEVICE、SYMBOL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B:
要的话可以留邮箱

我邮箱909330586@qq.com,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邮箱,感谢!

已经在楼上附上源码了,自己复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