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贴,关于我昨天的问题已近解决了

楼主(2014-08-21):
#1183 ERROR(ORCAP-36004): Conflicting values of part name found on diffe
rent sections of "U80".
   遇到这样问题  大家还要看到下面
Conflicting values: IC COM WINPATH -04 FCBG_0_FCBGA1503_SKT_TEMP_IC COM WINPATH -04 FCBGA1503
 &                          iC COM WINPATH -04 FCBGA1503_FCBGA1503_SKT_TEMP_IC COM WINPATH -04 FCBGA1503   大家可以这样把它对其 。  你会发现A和B多了_0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要是看不懂这里也没关系 ,下面我上图 首先你找到报错的 芯片 例如U1

楼主:
然后你双击你的A部分, 仔细查看着3项 [ attachimg]86782你会发现他的命名。最上面名字有个_1  没有错了可能就没有,但是不是说错就一定有。 接下来你就查看你的B部分  有这样错误的那个名字就一定不同 , 多看几个部分。

楼主:
这个就是名字显示,看最上面那一行 刚才上错图片了。

楼主:
我就发现这个名字是没办法修改的。也就是要重新放置原理图就可以搞定,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怎么从人家这个工程吧原理图导出来。
下面我就上图
   点这个新建一个原理图库,就是Library
  新建完成后我们就打开这个文件夹 可以发现里面有好多原理图 ,直接点击复制 然后找到你新建的原理图库 直接复制都可以,这些我也是看到论坛上其他人发的。。。。。。。这样就可以直接调用 把他们全部换掉就OK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名字显示,看最上面那一行 刚才上错图片了。

补充一下,就是其他部分的名字一定会有不同的,可能后面多了什么数字啊。。。。这就是这一个原因。

楼主:
也有可能少了点什么反正就是跟A部分名字不一样

网友A:
    切,解决办法就是重新调一下cache里的库文件?
    没找到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解决办法就是重新调一下cache里的库文件?
没找到根嘛~

    恩,就是那里名字不对 。具体原因应该是原理放的时候搞错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之所以会出错,是因为放置含多个part的symbol时,单独对某一part作了修改造成与其他部分成了2个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