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散热焊盘,就是正面背面都要有的

楼主(2014-08-21):
5金币
现在要做一个封装就是焊盘怎么样才能让正面背面都要有的。自己还可以加过孔 但是这个焊盘怎么搞到背面,就不知道啊 。铺铜的话可能还要画一个防止绿油覆盖的东东层,我想知道焊盘是怎么做的

网友A:
    通孔焊盘么?把你那幅图上的single layer mode的勾点掉,然后加drill?
    真的没救了,看不懂你说话

网友A:
    真的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没救了

    就是那种正面和背面都要有的焊盘中间可以加很多过孔,我就搞不明白正反2面怎么搞    是不是BOOT层加上去 背面就会有了
           我要说明    我还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焊盘么?把你那幅图上的single layer mode的勾点掉,然后加drill?
真的没救了,看不懂你说话

我说了需要很多孔不是一个就可以,我的意思是在PCB里面自己加,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

楼主:
    这个我明白了  要有过孔才会出背面焊盘。

楼主:
    已近搞定了 。谢谢啊 这说明我还有救啊

网友A:
    我还是不明白你要干啥.......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不明白你要干啥.......好吧..

就是我要做一个焊盘  ,正面背面都要有焊盘 然后焊盘中间打好多过孔 散热用的

网友:
    铺个铜,开阻焊就好了,哪有做那种焊盘的.........

楼主:
    额 我早就问了  我以为他们是焊盘做的。不过我焊盘也出来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咋做的?正反两个焊盘,然后再跟上面打孔?..............
没救了..........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做成焊盘?完全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做成焊盘?完全可以啊!

我就是想做成焊盘比较好,那么多个,实在想偷懒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焊盘做错了没有 我才、上传一个图片给大家看看啊。

楼主:
我这个开洞是15  要不要做FLASH  好像我添加40的都报警告没办法保存

网友:
    报错是正常的,别怕..
    那个两面的焊盘.....我还是觉得不太好,你随便吧

网友:
    散热用的话,直接在铜皮上打via孔就行,要是漏铜的话,Z-copy一个solder_mask

网友:
    一般都是加过孔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做成焊盘比较好,那么多个,实在想偷懒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做成pth孔焊盘,孔径就做一via的孔径,焊盘做你要做的焊盘大小,其他的孔可以以后做器件的时候加或画板子时做,各有利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