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油箱油量检测电路,求指点。

楼主(2014-08-21):
如图是一防盗器上的油箱油量检测电路(油浮子是阻性油量传感器),但实在不清楚红色虚线圈起来部分电路的意图(如PIN10为什么要输出图中所示那样的脉冲信号,差分放大电路输出到PIN18又是什么意思,PIN9又在整个电路中扮演什么角色等等),求指点啊。。。。

网友A:
PIN9不知道是什么状态情况。

看电路这个运放接成了差分放大电路,1倍的放大。
不懂这个东西的应用。
PIN10这个高电平进去那个12电源就经过8550进到240R电阻,如果PIN9=0,12V他就流过430R 电阻,8550,240R电阻5.1K和油浮子电阻的并联。240R上的压降是多少就是多少。
如果PIN9=5V(5V单片机),按12V到5V之减再串联分压。

看样子输出的话,PIN9=0 运放输出电压高点。如果是三极管一直开的话,就这个3-110欧的电阻,这时候12V电压直接差不多就加在那个240R的电阻上了,显然不合理。 这个算下占空比是64/520=12.3%;
算平均电压是1.5V。

不明白具体应用,班门弄斧了。

网友:
贴上图片,比较好猜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9不知道是什么状态情况。

看电路这个运放接成了差分放大电路,1倍的放大。

PIN9应该是ADC。

楼主:
还没搞懂,自己顶个。。。

网友B:
单片机应是按给定时间去扫描油量的,所以才输出这样的脉冲。 类似键盘扫描的工作方式。因为单片机还可以中断做其它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应是按给定时间去扫描油量的,所以才输出这样的脉冲。 类似键盘扫描的工作方式。因为单片机还可以中 ...

嗯,这个思路可以考虑。
只是按照这个思路,PIN9的ADC功能又用来干嘛。另外,经测试,油浮子阻值从0R变到最大的110R,差分放大电路输出量变化是很小的,不是高低电平式的变化。
总之,不懂。

网友C:
PIN9的ADC是测量油浮子阻值从0R变到最大的110R时的电压的,运放功能起什么作用不清楚,其时可以不用单片机给传感器定时供电,测量完毕关断传感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9的ADC是测量油浮子阻值从0R变到最大的110R时的电压的,运放功能起什么作用不清楚,其时可以不用单片机 ...

同意。
同样不清楚运放部分电路的作用。

楼主:
自己顶起。。。

另外,我想说一下我调试的情况。
第一,外接油浮子只有一条线,是从油浮子到油表电路中接出来的。当汽车点火后,这条线也就有了相应的电压;当汽车熄火后,就没了,这时应该需要设备为油浮子供电了。不过,经测量,设备并没有管汽车是否点火,而是一直在脉冲式供电,可能是写程序方便吧。
 第二,我尝试把R2和R1焊掉,当汽车点火后,随着油浮子电压的上升,防盗器会发出报警。所以,我更认为,PIN9是获取油量的ADC,况且PIN9没有比较器功能。
 第三,R2上的电压变化太小了。对于这个差分放大电路 ,其放大倍数是1,即R2上的电压差就等于其输出到单片机PIN18上的电压。经实测,随着油浮子的阻值从0R变到110R,电压V0的变化不60mV,这样微小的变化,一个电源纹波都可以产生。(不知道为何,理论上应该完全导通的三极管8550,而实测VCE上的压降特别大,有3~4V)

楼主:
    终于大概明白啦。。。
 使用这么貌似有些复杂的电路,根本原因是解决由于汽车供电电压不稳而造成测量误差的问题。

 有兴趣的,可以找珠海天禾协议看看,里面讲得很详细。

    对于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给你32个赞。 我等就坐享其成,直接分享你的成果了哈!:D

网友:
    I don't know/

网友(2014-10-31):
    你的破解版si9000能不能传一个,谢谢,我怎么用不了QQ 280753838

网友:
    PIN9是不是默认输出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大概明白啦。。。
 使用这么貌似有些复杂的电路,根本原因是解决由于汽车供电电压不稳而造成测量误差 ...

早上看到以前的帖子又浮起来了,在看了下终于明白了。
PIN9,PIN18多是AD脚,检测电压的。
PIN9脚AD测出来的电压不就是R2电阻240欧上端的电压了吗?记为VR2U
运放是1倍差分放大,PIN18测出来的电压不就是R2上的电压降吗?记为VdR2
那R2下端的电压不就是VR2U+VdR2了,这个多是AD转出来的,多认为是同一时刻采集的。这样R2是固定240欧,这个时候油浮子电阻也就知道了。

楼主(2017-03-07):
引用 网友A:
早上看到以前的帖子又浮起来了,在看了下终于明白了。
PIN9,PIN18多是AD脚,检测电压的。
PIN9脚AD测 ...

是了,就是这个。哈哈,突然想翻看一下以前的帖子。
运放那一块电路是一个典型的电流检测电路,测得流过R2的电流,R2与油浮子串联,也就得到了油浮子的电流。
再加上PIN9 ADC测得的电压,就可以得到油浮子的实时电阻了。
两个三极管那块电路,是采用脉冲供电,比较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