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音频一进二出芯片

楼主(2014-08-21):
     如题,求一音频左右各声道一进二出芯片,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音频放大,然后分两路?

楼主:
    嗯,左右声道各分2路。

网友(点评):
你直接分两路不就行了?还要芯片干啥?

网友:
    ti的ts5a22364yzp可满足要求

网友:
    你分2路做什么用呢? 是同相信号还是反相

楼主:
    呵呵,我用了ADI的AD8273,ADA4581也可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