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保護Protect問題--求助

楼主(2014-08-22):
    各位前輩~
請問pads每走1條線後Trace,Trace即保護住了,必需去解開Protect才能修,請問是我那裡設定到了呢?

有誰知道請幫幫忙,感謝.

网友(2014-10-10):
    这个选项不要勾

楼主(2014-08-26):
    謝謝大家的建議.
    不知有沒有一開始router即不保護的勾選啊?冒是都找不到.
不要router里面有自动保护走线,layout的option里面有此一功能.

网友:
    不仅router里面有自动保护走线,layout的option里面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 options > Routing > Auto protect traces 的選項沒勾選
真的沒有.沒勾.

选中你要解锁的网络,进入属性,取消勾选就 可以了!

网友:
    选中你要解锁的网络,进入属性,取消勾选就 可以了!

楼主:
    查 options > Routing > Auto protect traces 的選項沒勾選
    真的沒有.沒勾.

网友:
    試一下,你是不是將 options > Routing > Auto protect traces 的選項勾選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