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布线布局经验

楼主(2014-08-22):
请教PCB布局布线的一些经验,如遥控飞机PCB的布局布线!

网友A:
    布局的话首先要让信号线路最短,尽量不要交叉,回路最短。所以相同的模块先组合在一起,然后再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往上面放。另外要做到美观,分布均匀,也就是按照连接方式放好后做一些调整。最后检查下结构上是不是允许,板子散热是不是均匀,信号分布是不是合理,干扰较大的信号(比如时钟信号)是不是和敏感信号分开,去耦滤波电容是不是放在合适的位置等等~
    布线的话没有别的东西,横平竖直,没有特殊规则需求的话越短越好,注意电流大小选择线宽,根据信号敏感程度选择线距,一般的高速信号应该都是三倍线宽,距离干扰源五到七倍线宽或者空间允许的话,越远越好。注意数字的和模拟的隔开,注意尽量保证信号线的地回路完整且回路路径最小,注意不要有daling lines和vias,会引起天线效应,注意差分要走耦合,注意相同net的信号之间的间距等等~
    其实这个主要是要自己去做,别人怎么说始终是别人的,画板子就是这样,就要多去练习,优化之类的是无止境的,基本的理论很少,注意结构安规散热之类的就好,很多细节是需要做了以后才能体会到。自己做两块板子就大致能了解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的话首先要让信号线路最短,尽量不要交叉,回路最短。所以相同的模块先组合在一起,然后再一个模块一个 ...

    什么是敏感信号?我看到的遥控飞机PCB图两根Track线重叠在一起,还有一些就是先用Track线围起来,再在里边填充Fill,填了好几块Fill;这样做规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敏感信号?我看到的遥控飞机PCB图两根Track线重叠在一起,还有一些就是先用Track线围起来,再在里 ...

敏感信号线一般是指高速数字信号,低频模拟信号等一些容易受影响的信号,注意保证地回路并且同时钟信号等一些干扰比较大的离远一点就好。你做的遥控飞机我没有做过,而且我用的Cadence,AD和protel只是了解一点……所以也不是很清楚你做的是不是规范,你说的是建元件封装么?填充的话一般都是一些绿油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敏感信号线一般是指高速数字信号,低频模拟信号等一些容易受影响的信号,注意保证地回路并且同时钟信号等 ...

    绿油属于电路板的生产工艺,是PCB图里边的Fill填充,还有你说的差分耦合能发个图片示例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敏感信号?我看到的遥控飞机PCB图两根Track线重叠在一起,还有一些就是先用Track线围起来,再在里 ...

    差分线要求等长等距,也就是需要走差分信号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然后信号走出来以后要尽快走到一起,然后保持等距走线,匹配等长的时候也是需要在信号输入端或者输出端匹配,中间的走线必须保持等距,且正负线之间尽量不能有其他信号线和过孔~图片的话暂时这台电脑上面没有什么合适的板子,就随便截了个图,红色的是差分信号线,这个由于需要整体匹配等长,所以走的有点绕~

    差分信号

    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要求等长等距,也就是需要走差分信号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然后信号走出来以后要尽快走到一起,然后 ...

    请帮我看下这个遥控飞机图,用了很多填充,而且线Track没在焊盘中心画,而是在焊盘旁边画,我自己画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我看下这个遥控飞机图,用了很多填充,而且线Track没在焊盘中心画,而是在焊盘旁边画,我自己画了不 ...

    不好意思,protel上面的我也不是很熟……我从学到现在一直用的就是Cadence,其他的软件只会简单的看看,不会操作,Cadence里面有直接锁定焊盘的,点了焊盘直接从中心出线的,protel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之前看过很多protel的板子,都是从焊盘中心出线的……你可以大致看下protel相关操作方面的资料,网上应该可以下到的,检查一下设置试试~

网友(2020-07-30):
    经验就是多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