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常用封装

楼主(2014-08-22):
请问protel99SE的常用封装是?

网友(2015-04-14):
这个问题问的有问题啊。所谓的封装,是指的器件的封装形式。而不是仅仅是protel99。
简单的来说,0805封装,是所有软件必须遵循0805封装的尺寸来做封装,不同人来做,尺寸会有些差异,但是,都能保证0805封装的器件可靠的焊接到电路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