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做AC-DC高频变压器的厂家

楼主(2014-08-22):
在深圳哪个做开关电源变压器比较好,质量可靠的公司,有测试工具。或者订制电源板的,参数是input AC220, output  +12V/3A ,+12V/1A,-15V/0.2A,我提供PI Expert  变压器绕制参数。

网友:
    你这随便找个二货厂家都能做,看你这样参数应该是数码产品中用的,用屁爱软件生成的都有绕组示意图,但是每个绕组绕制方法不详细(记得曾经这样,也许改了)对绕组制作规格书不完善的,交给有UL认证的变压器工厂比较放心,你说出安规要求和一般电参数基本能给你搞好,这个你搜下,我就不打广告了。同时最好让几家做作为对比,你会发现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