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BAV99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4-08-22):
求教,这个BAV99是什么作用?如下图:

网友A:
静电保护与限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保护与限幅

能讲详细点不?限幅,是指限制VBAT的电压吗?
我是菜鸟,求普及一下这个开关二极管的工作原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讲详细点不?限幅,是指限制VBAT的电压吗?
我是菜鸟,求普及一下这个开关二极管的工作原理,谢谢了!

这个双二极管,常用来做ESD保护。
至于限幅,就是限制ADC端的输入幅度,不是VBAT的幅度。
限制在-VD到VD(二极管的压降)+1.8V之间。

网友B:
    同意ESD这一观点,
    针对限幅,有几点疑问,
1:BAT电压一直是有的,如果是单电池的话是工作电压应为2.8--4.2V,(双电池的话应为5.6--8.4V),还要用到精密电阻分压到ADCIN0? 电池电压会不断减小,不知道何用意?
    2:ADCIN0电压上还要串联100R的电阻?这个信号到底是做什么?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ESD这一观点,
    针对限幅,有几点疑问,
1:BAT电压一直是有的,如果是单电池的话是工作电压应为2.8-- ...

1 很明显,这个用来测量电池电压的。AD的参考电压比电池小或者AD输入端口的幅度限制,所以需要分压。
2 串100R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AD端口。

网友:
    貌似有点理解了,
    如果用单电池的话,我算了下分压点的压降,就是BAV99 3 号脚 V3的范围是(0.35---0.5V)
    反正对这个BAV99还是有点糊涂,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