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datasheet

楼主(2014-08-22):
看芯片英文datasheet主要对设计有用的哪些资料,如画PCB图用到的封装?改电路时看哪部分资料?单片机编程看哪些资料?

网友:
    一般改电路时会看下,PIN的定义,会发现一些I/O的配置之类的东西,支持几位数据,接哪路电压,上拉还是要下拉?
I/O的耐流值,还有就是芯片工作时的电压,电流,功率 ,最好满足它的典型值要求,
单片机编程的话,貌似要看一主要信号的时序图,然后就是一些0101之类的配置,实现什么功能,每次都让头疼的I/O配置东西,
    以上个人观点,如有不妥,请指正,^-^

网友:
    我觉着有几下几点:
    1.decription,看一下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像电源芯片的,一开始有输出电流的大小;
2.参考电路图,看一下厂家给的电路设计,工作原理;
    3.管脚定义,这个不用说了吧;
4.电气性能参数,就像楼上说的,电压、电流、功率消耗,这个都会看的吧;
5.封装
    6.PCB参考,画PCB的说明;
7.其他的,楼上说的时序,不懂;有时需要看下寄存器之类的;
补充一点,楼主说的单片机编程,要注意管脚复用、重映射,特定管脚的硬件初始化,寄存器。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 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