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CVBS)信号转HDMI芯片

楼主(2014-08-22):
TV(CVBS)信号转HDMI芯片有没有哪个高手用过,求推荐?谢谢!

网友A:
现在还有这种芯片的需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384-1-1.html

是AV转HDMI的,有没有一个芯片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这种芯片的需求啊?

有啊,有没有IC推荐的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单芯片的,

网友:
还不知道有这种芯片,要见识一下

网友:
转出来也不会清析, 这种功能根本不会有一个IC搞定。    你想想2种信号各是什么?
CVBS 是复合电视模拟信号。  得先行场同步、视频分离,亮色分离,色彩解码才能显示。
HDMI的输入信号,如果是数字视频的就可以转换。
之前我们用全志A10 来实现过这功能,软件要改好多东西

网友C:
公司最近才做了这样的产品,AV转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最近才做了这样的产品,AV转HDMI。

是要经过AD芯片转成数字信号,再用另一芯片转成HDMI信号吗?

网友D:
MSTART的29 59等系列可以解决,可以从TV输入到HDMI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TART的29 59等系列可以解决,可以从TV输入到HDMI输出、

兄弟能否告知具体的型号

网友:
就是这个啊你上网查一下就行了,另我有方案,你懂的、

网友(2015-05-01):
网上一搜一大把淘宝麦这些的.

楼主(2015-06-22):
引用 网友E:
可以转吗

可以转,没有专用集成芯片,比较麻烦

网友(2015-09-30):
我有专用IC  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