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报的什么错?

楼主(2014-08-22):
电脑装16.3后,画图完老提示这错误,本来图没问题,换了电脑后也那样,担心图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用高版本的存一下

网友A:
    我有时候保存会崩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时候保存会崩溃。。。。

说了你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了你没救了

    我认为我还有机会可救。

网友: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类似软件BUG

网友:
    用database check试试看吧,有时候是应为盗版,有时候是因为一个图拷来拷去,他就坏了~做好备份~不然血淋淋的教训教你做人。

楼主:
    原来WIN7下装的16.6,后来难用就改16.3了,打开图后就提示这些错误,看来还不能那么转的。就是用DATABASE CHECK出这错的。

网友:
    一般会生成一个SAV文件,打开后需要解锁,File->properties里面把那个unlock关掉就行了,然后跑一下Database Check应该就没问题了,这个是软件出错了,不定期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的~

网友:
    这个贴应该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https://www.eda365.com/thread-95848-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