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接的网口如何做挖空处理

楼主(2014-08-22):
对外接的网口如何做挖空处理,能否上传图片看看呢?如果挖空,那参考平面不就不完整了吗?需要图片说明啊

网友A:
你的是不是通信的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不是通信的io口。

这些是光模块吧,不是随意挖空的,网口部分前面一点全部挖掉,一般是PGND单独铺铜过去

网友:
    内层也需要避开吗

网友:
    应该每一层都挖空处理

网友:
    全挖空的话挖空部分铺上route keepout的shape,subclass选all
    部分层挖空的话,正片层铺route keepout的shape,subclass选对应的层
负片层的话铺anti etch的shape,subclass选对应的层
空几层可以自己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不是通信的io口。

是通信用的网口,可是你的怎么看怎么是光口啊,能不能上传图片看下网口的,我想着要是全部挖空的话,差分线的参考平面不是没了吗?很是疑惑,手上也没有参考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通信用的网口,可是你的怎么看怎么是光口啊,能不能上传图片看下网口的,我想着要是全部挖空的话,差分 ...

你网口地下有地,但是网线就8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是接地的,也就是说,即使你铺地,保证阻抗了,也没用,一到网线,阻抗连续性就没了,这时候,只有差分线之间的互相耦合,没有任何参考平面。

所以,从变压器到网口的部分,如果你没有防雷的什么走线或者铺铜,不用考虑阻抗了,那也自燃没有参考平面什么的了,而且这一部分属于高压,普通地也不应该铺到这里来的。

网友:
    kevin大神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网口地下有地,但是网线就8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是接地的,也就是说,即使你铺地,保证阻抗了,也没用 ...

明白了,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网口地下有地,但是网线就8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是接地的,也就是说,即使你铺地,保证阻抗了,也没用 ...

    那我的网口要是自带的有网络变压器呢?这个也要挖空吗?

网友(点评):
肯定不用啊 ,起码你芯片到变压器前级的阻抗必须连续 这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的网口要是自带的有网络变压器呢?这个也要挖空吗?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见到一个客户的竟然挖空了

网友: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参考设计,能不能发一个上来呢,我也正好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挖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网口地下有地,但是网线就8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是接地的,也就是说,即使你铺地,保证阻抗了,也没用 ...

请问一下,网络芯片到变压器前级的线的阻抗是怎么保证的呢?变压器也没有接地引脚呀,有的变压器中心抽头是接电源或悬空的,那这段线的阻抗参考什么平面来做呢。岂不是无论参考什么平面,到了变压器的前级都会出现阻抗不连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网络芯片到变压器前级的线的阻抗是怎么保证的呢?变压器也没有接地引脚呀,有的变压器中心抽头 ...

没有悬空的吧  从来没见过   肯定是接电容倒地  或者接电源的    这两种情况  虽然后者没有前者好,但 阻抗仍然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  ,如果你悬空   这个我还针没仔细考虑过  应该不行吧   可以测试下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网络芯片到变压器前级的线的阻抗是怎么保证的呢?变压器也没有接地引脚呀,有的变压器中心抽头 ...

我感觉你理解的有问题,变压器前端差分线可以参考地平面回流,可是网线那8根线没有地,所以不需要做阻抗控制,只需要类差分走线,线走粗点就行了

网友C:
确实没有悬空的。这个前级的中心抽头接什么电平是有PHY芯片的特性决定的,有接电源的,也有通过电容接地的,接电源的是否应该用一个平面将电源引导中心抽头,这样是不是阻抗控制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没有悬空的。这个前级的中心抽头接什么电平是有PHY芯片的特性决定的,有接电源的,也有通过电容接地的 ...

    网线要求应该很低吧,外面几十米都走了,还在乎板子上这几厘米.....
有经验的给解答下

网友:
    是不是驱动方式不一样呀,也只是猜测,差分线也有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两种不同的驱动方式吧,USB反正是这样的,电压驱动的对参考要求要强一些,电流的对参考要求就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网络芯片到变压器前级的线的阻抗是怎么保证的呢?变压器也没有接地引脚呀,有的变压器中心抽头 ...

    弱弱的问一下,阻抗控制和变压器的接地引脚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需要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网口地下有地,但是网线就8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是接地的,也就是说,即使你铺地,保证阻抗了,也没用 ...

    怎么会有高压呢?差分信号电压都不高的,除非有poe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有高压呢?差分信号电压都不高的,除非有poe设备

不是说信号高压,差分是不高,但是这一部分是要接网线的,从变压器往外走,网线会被雷劈,会被人碰到等,反正各种情况,所以网口部分一般要坐防雷(设备应用场合,室内/室外),起码要有ESD防护,当然有的芯片比较强,可以省略。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部分通过网线对外连接,外部情况是未可知的,所以必须考虑到位,从防护角度,作为高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信号高压,差分是不高,但是这一部分是要接网线的,从变压器往外走,网线会被雷劈,会被人碰到等, ...

帮我回答下这个问题吧,大侠
阻抗控制和变压器的接地引脚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需要回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回答下这个问题吧,大侠
    阻抗控制和变压器的接地引脚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需要回流?

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是要提供信号的一部分回流的吧,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信号高压,差分是不高,但是这一部分是要接网线的,从变压器往外走,网线会被雷劈,会被人碰到等, ...

网口下方要全部挖空,那么网口上的地信号怎么连接到地网络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口下方要全部挖空,那么网口上的地信号怎么连接到地网络上?

挖空的是变压器后级,前级是接地或着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空的是变压器后级,前级是接地或着电源的。

图中黑色框住的不是地引脚吗?不需要接地吗?不是网络变压器后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黑色框住的不是地引脚吗?不需要接地吗?不是网络变压器后级吗

好吧   或许我语文和逻辑不好   感觉我对你所描述的内容,理解总是有偏差。
回家学语文去了

网友(2015-07-17):
引用 楼主:
    图中黑色框住的不是地引脚吗?不需要接地吗?不是网络变压器后级吗

个人理解,这两个脚是RJ45外壳上的脚,主要用来做静电或者高压防护屏蔽的,这两个脚如果悬空,安规肯定是过不了的。但这两个脚也不是直接跟板内的地相连,一般用电容虚连,给静电或者尖峰脉冲一个泄放通道。

网友(2016-12-29):
    你可以参考下,连接器下面全部挖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要考虑网口的防护,所有变压器后端都铺成高压地再用高压电容与GND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