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信号线到底是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

楼主(2014-08-22):
模拟信号线是不是要比数字信号线粗?

网友A:
    倒是两种都越短越好,(等长线不考虑啊)
一般高速数字信号都会有阻抗要求,而阻抗是要根据PCB的材质,板厚、线宽、参考层来进行计算的,如果在PCB板中设计出来符合信号阻抗的线宽,就是合理的,所以说单纯的粗细并不好说,
    至于模拟信号而言,则要分开对待,如果你要走音频方面的线,线走粗了绝对有好处,要不然会影响幅度的, 电源方面的话,肯定也是越粗越短越好,
其它有阻抗要求的也要按PCB设计来要求阻抗,
以上个人观点,如有不妥,请指正,^-^

网友:
    感觉不考虑阻抗的话,越粗越短越好。

网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网友:
    同意owencai的观点

网友:
    电源和地,越粗越好;
    有阻抗要求的信号,优先满足阻抗要求,粗了细了都不好;
    其他的,视情况而定,比如要满足制板工艺要求、布局布线合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两种都越短越好,(等长线不考虑啊)
    一般高速数字信号都会有阻抗要求,而阻抗是要根据PCB的材质,板 ...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模拟信号的源端带负载能力有限,则需要注意布线引入的负载电容不宜过大,线越粗负载电容越大

网友:
    中道最好,过尤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