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的CES里面多个Scheme

楼主(2014-08-22):
    请问各自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谢谢!

网友:
    这个一般用于设置不同的区域规则(Rule Area)的。 PCB上设置了Rule Area后,会选择一个对应的Scheme, 在这个框定的区域内,所有的线宽、线据距等的规则都按照这个Scheme来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