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方式放置基准点

楼主(2014-08-23):
代码放置基准点的如下,我捣鼓了半天,文档真难查啊~其实关键步骤就那么两句话
下面使用到底对象和方法参考 expedition_pcb_auto.pdf

Public Sub test_PutFiducial()

    Dim pcbAppObj

    Set pcbAppObj = GetObject(, "MGCPCB.ExpeditionPCBApplication")

    Dim pcbDocObj
    Set pcbDocObj = pcbAppObj.ActiveDocument

    If (ValidateServer(pcbDocObj) = 1) Then

            Set pad = pcbDocObj.Putpadstack(1,1,"test fiducial")        '这里引号的字符串就是你本地库中焊盘堆的名称,要Fiducial类型的
        Call pcbDocObj.PutFiducial(10,10,pad ,Nothing,Nothing)

    End If

End Sub

在按钮里调用该函数进行试验。
编辑器里不支持中文,包括注释,容易乱码。
重复执行会出现DRC错误,因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放置两次使对象重叠。做实用工具时要做错误检查和处理。

网友:
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弄了好久都没弄出来,一个指点就明白了!

got it!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