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发热小的LDO

楼主(2014-08-24):
做了一个产品,1.8V电压用的LDO(ME6211C18MG,SOT23-5) 得到的。输入电压5V。 1.8V电压的电流180mA左右,现在发热和严重,可能达到60到70度的温度。有没有好点的,发热小的LDO推荐,谢谢。

网友(点评):
用两个LDO级联就可以了~~发现瞬间机智了~~5V--3.3V--1.8V

网友A:
    伪命题,(5-1.8)×0.18×热阻(140度/W)=80度

网友:
    LS一针见血。
无解。

网友B:
    根据困难一起抗的原则,LDO前降低输入电压或串二极管,具体多少要自己实验,不能低于3.5V,否则可能不能正常工作。还有画板时留一块铜皮,双面打孔,孔不要盖油,以增加表面积和通风,加强散热。找发热低的LDO没用,都那架构,谁也不比谁好。还有过孔不盖油散热好些但是抗氧化电腐蚀差了很多,这是个双选的问题。

网友:
    还有选SOT89封装的会好些,你选材都有问题,SOT23-5就是闷烧货,散热差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伪命题,(5-1.8)×0.18×热阻(140度/W)=80度

你上面 热阻(140度/W)是怎么等到的 ,我有点看不明白,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LDO的原理就是(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发热量 发热量不会变,你要发热小,可以试试看加大封装,加强PCB散热设计,或者加装散热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困难一起抗的原则,LDO前降低输入电压或串二极管,具体多少要自己实验,不能低于3.5V,否则可能不能正 ...

根据困难一起抗的原则,LDO前降低输入电压或串二极管,具体多少要自己实验,不能低于3.5V,否则可能不能正常……
绿色字体,你说的很对,红色字体,说的不合理。
如果输入端的电源是稳定的,那么,LDO输入大于输出最小差值再留0.2V余量即可。例如:ASM1117-1.8,输入2.5V就可以稳定输出1.8V。

网友(点评):
AMS1117 Dropout Voltage = 1.1V Typical at 0.8A >_<|||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 热阻(140度/W)是怎么等到的 ,我有点看不明白,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

    不同的封装,有一个对应的热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 热阻(140度/W)是怎么等到的 ,我有点看不明白,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

规格书上有标明,不同的封装热阻不一样。用JC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封装,有一个对应的热阻

    这个在哪里可以查的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困难一起抗的原则,LDO前降低输入电压或串二极管,具体多少要自己实验,不能低于3.5V,否则可能不能 ...

    LDO前降低输入电压或串二极管,具体多少要自己实验,不能低于3.5V,否则可能不能 。。。。

    这个我想应该是这样理解吧
    规格书上有明确的曲线图

网友:
    有没有AP2606L  规格书啊

网友:
    开窗漏铜,加散热片,换封装,耗散电阻

网友(点评):
加風扇、冷凝管、液態氮………>_<|||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困难一起抗的原则,LDO前降低输入电压或串二极管,具体多少要自己实验,不能低于3.5V,否则可能不能 ...

有很长时间没用LDO,数据有失误,是的它们最小压差0.2V左右即可,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封装,有一个对应的热阻

    上面的封装热阻在那里可以查的到啊,谢谢!!!

网友F:
    ME6211系列的PD最大为500mW(sot89),你需要的LDO功耗为(5-1.8)*0.18=0.576W,你需要换更大功耗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F:
    ME6211系列的PD最大为500mW(sot89),你需要的LDO功耗为(5-1.8)*0.18=0.576W,你需要换更大功耗的LDO

谢谢,提示。

网友:
    你在LDO输入端之前串个功率电阻,保证输出正常,分担部分功耗在电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困难一起抗的原则,LDO前降低输入电压或串二极管,具体多少要自己实验,不能低于3.5V,否则可能不能正 ...

    串两三个二极管降了1点多伏的电源,电源稳定性可靠吗?还需要考虑些什么不稳定性的因素。有没有一个肖特基二级管降一点多伏的

网友B:
    有啊,碳化硅二极管。你可以从5降到3.3再降到1.8加个LDO.你是嫌多个二极管占地方?那没办法。要解决过热都要增加地方。

网友(2014-09-26):
    压降太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碳化硅二极管。你可以从5降到3.3再降到1.8加个LDO.你是嫌多个二极管占地方?那没办法。要解决过热都 ...

    碳化硅二极管没用过,体积很大吧。压降可以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化硅二极管没用过,体积很大吧。压降可以到多少?

    开玩笑呢,贵又大。压降1V多

网友G:
    换封装,输入端加个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封装,输入端加个功率电阻

    是的,要换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ME6211系列的PD最大为500mW(sot89),你需要的LDO功耗为(5-1.8)*0.18=0.576W,你需要换更大功耗的LDO

    是的,封装和压降限制了

楼主(2016-04-10):
引用 网友A:
    伪命题,(5-1.8)×0.18×热阻(140度/W)=80度

    谢谢版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