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安装ansys designer后,打开软件出现错误,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4-08-24):
安装ansys  designer 8.0.2后,打开软件,出现下面错误报告,

然后软件自动关闭,怎么处理啊

网友:
打开后软件后,在option里有个update的选项,把他勾掉就行了!自己找找

楼主:
哦,可我软件根本打不开,就死了,没响应了

楼主(2014-10-13):
问题解决了,在注册表里把相关升级的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