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号放jimmy鸽子了

楼主(2014-08-25):
就在22号早上,我还在想着前往呢,但是到是22号下午,经理告诉我,我的PCB板一定要调试出来,25号一定要发板。
于是我22号通宵达旦,23号一清早就前往公司加班,终于到了下午一点来钟,把所有的东西调通了。
但是,从我公司前往锦江乐园,我需要一个半小时时间。。。。。。。。。。。。

其实我是准备了好几个问题问jimmy的,可惜了这几个问题,现在在这里说一下,jimmy要是看到了,帮忙回复一下也好:
1:我的PCB板,从P0升级到P1,为了防止在改线时有不需要修改的线掉了,或者掉孔了,通常我们都会去检查layout的报告文档,但是这样非常费时费事,请问有没有什么方便的方法?

2:在画原理图时,通常会用到另外一个原理图里面的部分电路,这时候我们都是直接复制过来的,但是这样的话,会出现坐标对不准的现象,通常会为几个mil之间,导致线会有一个折叠,非常难看,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3:在进行差分走线时,有一种说法是要保持差分,这样的话,为了拉等长,通常需要大量的绕线,才能把一对差分线拉出等长出来。
 所以我想问一下,等长与线距的变化,谁更重要?为什么?

4:通常我们会极力避免走线时出现电源环路,而我们通常会铺地处理整个地平面。这个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地环路,所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地环路可以接受,而电源环路却是不能容忍的呢?

5:假如我的背光电路的LED+和LED-,也按照差分线的走法,让两者靠近,这样的走法,对DCDC噪声来说,是加剧了,还是减小了?

6:对于DDR走线来说,我们通常会要求,相邻层正对着的,必须是地。而在音频走线时,我们的做法却是,仅仅需要同层包地。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对于一根敏感线来说,究竟是相邻层平行线的伤害大,还是通常的线给以的伤害大?

网友:
JIMMY快快来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1.把你原来的孔,线之类的鑜住
2.这要在做原理图封装时就要设定好栅格
3.以等长为主,因为关系到时序问题,较短间距的线等宽与否影响比较小
4.因为所有的都要回归于地
5.你自已飞两线用示波器看看就不知道了?输入输出加合适的电容,还有耐压的问题
6.一个是高频,一个是低频。DDR 为几百M的数字频率---为干扰源,音频一般是K级模拟量--为被干扰对像。不能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