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LM317双节锂电池串联,充电与放电电路详情。

楼主(2014-08-25):
各位好,图中的电路为什么锂电池充不了电.LM317一接负载电压就会降低,是哪里不对吗

楼主:
上图不清楚,现在上看得清的图

网友A:
"一接负载电压就会降低"   意思是PMOS打开时LM317的OUT端电压就降对吗?
如果是这样是正常的,LM317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5A,当PMOS打开后LM317就相当于接到了电池端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不用充电管理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接负载电压就会降低"   意思是PMOS打开时LM317的OUT端电压就降对吗?
如果是这样是正常的,LM317最大输 ...

我不接锂电池,打开PMOS管都会拉低电压,理论上没负载应该不会呀,因为我现在必须是双节锂电池串一起,我要8.4V电压的,而现在锂电池管理芯片都是单个电池充电的,不知道有没有给串联两节电池充电的

网友:
TP5100看看合不合你用

网友(2015-04-09):
用这个方法你的电池耐用吗

网友:
    这电路充电,定时炸弹啊